做过输煤系统的朋友,请帮忙!

楼主(2005-12-05):
小弟想问一下做过输煤系统的朋友,在输煤系统中,安装的电子皮带秤主要是干什么用的?只是显示用吗?需不需要参与到控制的连锁中来?小弟不懂输煤系统的工艺,见笑了,请各位多指教!

楼主:
To山水:
     不知道是小弟愚昧呢,还是楼上这位老兄说得太经典了,还是不懂!

网友A:
计量工具

楼主:
楼上总是那么经典!做工控的人能不知道是计量工具吗?

网友B:
不需要连锁

网友C:
看用在什么场合了:如进料速度控制就要参与控制

网友D:
一般是不需要参与控制的。
对于电厂来说,输煤属于公用系统,一套装置可能对多个煤仓(锅炉),既然是电子皮带称,肯定不是装在煤仓的下料口(一般用螺旋给煤机等等),这样进每台锅炉的煤量是无法准确计量的,也就不需要参与燃烧控制了,一般可用螺旋给煤机的转速当作进煤量来参与控制。
电子皮带称主要是作为成本核算的计量,其与煤堆场仓的振动放料机转速有关系,不过后滞极大,几分到十几分钟,参与闭环控制毫无意义。
不过考虑到输煤的中间设备如破碎机等都属于高扭矩的重载设备,可能需要电流保护等连锁(不是停本身,停后面的放料机、皮带等等),还有设备启动、停止顺序,前设备停止防止煤料堆积连锁停后面设备等等;甚至有的要求破碎机不能带负载启动,既连锁停车必须把煤放完等等;再有就是皮带的本身保护,如跑偏开关、防堵料、防打滑、防撕裂等等,考虑到安全因素,必须配置拉绳开关。

网友E:
在自动配煤程序中用到的。

楼主:
补充:这个工艺的电子皮带秤是安装在换向阀之后,两个煤仓之前!估计只能考虑一些安全因素了,参与控制好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!

网友F:
呵呵,电子皮带秤一般是不参与控制的,一般是用于成本核算的,一般是电子皮带秤提供4到20MA的信号,你在程序中做出瞬时流量和累计值就可以了,我是这以认为的,我这也有现成的例子!

网友G:
原来如此。

网友H:
当然需要参与连锁控制了,在工艺流程上,秤是第一个工艺设备,对应于下个工艺的输送皮带,存在了皮带跳停就要停秤的连锁。

网友I:
我想这要看业主的工艺要求了,一般启停是要参加联锁的,毕竟是输煤系统中的一部分,皮带称的接点较多,保护也很多,都需要考虑是否要接入控制系统中,4-20mA显示煤的流量是多少,至于累计值,在PLC里做是不准的,每台皮带称应该有自己的仪表,内部有累加计算。

网友J:
在输煤系统中,安装的电子皮带秤主要是对燃料的计量用,但分入厂计量还是入炉计量。以前的入厂计量大多数是开环式控制,无需将数据信号接入输煤程控系统,现在设计的大多是将4-20mA显示煤的流量送给输煤程控系统,用来显示煤流量等,无需设计成连锁状态。入炉秤的设计的大多是将4-20mA显示煤的流量信号送给机组DCS系统,用来控制给煤机皮带的转速,以确定磨煤机的制粉量。

网友I:
吉工说的精辟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