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E 数字集团软件
请教IFIX的问题

楼主(2005-12-05):
遇到一个问题,上位机操作画面中的数值显示变化大约5秒钟后,停顿大约7,8秒,然后再开始变化,依此循环.感觉象是扫描有问题,请教高手解决方案.谢谢

网友A:
检查一下vba中是否有部分死循环存在。

网友B:
还有你的网络联接是否接触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