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压电器/控制元件
求助:热继电器

楼主(2005-12-05):
谁有FUJI热继电器TR-ON/3的资料,请帮我查一下电机额定电流为3.2A 4.7A 9A的热原件范围,急需!非常感谢!

网友A:
何不换一种热继电器用呢?
你用的又不是很大的电流。
说说哪里用的吧?

楼主:
用于分别控制4KW、2.2KW、1.5KW电机,因为选用的接触器是FUJI的SC-03,所以想配这样的热继电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