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伙来帮 忙一下!

楼主(2005-12-05):
有什么办法可以让 变送器的信号,同时在plc和dsc同时显示数据!变送器(4-20ma输入信号)
我们现在是将变送器、plc、dcs传连接线,但是只能在dcs上显示,plc上无显示!

网友A:
加一个1拖2的隔离器

楼主:
还有其他的方法吗?

但是串联为什么不行呢!

网友B:
将变送器接到DCS的输入接口卡上,然后在从DCS的输出接口卡取信号接至PLC的输入卡上,组态一下不就都有显示了吗!

网友C:
DCS系统中包括PLC,即PLC是DCS系统中的一个站。你需要两个地方同时显示一个信号的值。PLC把仪表的信号读上来后,系统的其它地方如需显示该值,可利用系统自身的通讯方式啊。

网友D:
使用接口卡进行通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