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fix 求 助

楼主(2005-12-05):
请问ifix想新建一个工程,应该都有哪些设置,我是再SCU里只设置了路径,可是打开时提示缺少好多东西,怎么可以建一个正常的工程?

楼主:
难道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吗,一个电脑只能建一个ifix项目

网友A:
当然可以建多个项目,建立多个SCU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我是把原来的项目另存到另外一个文件夹,然后在打开的时候提示少了好多东西,怎么办?

楼主:
还是提示少了好多东西
要是把原来的所有文件夹复制到另外一个位置还可以打开
可是把所有的画面和报警也复制了,
我想ifix也不会有这么低吧,还要复制文件夹
在SCU里都需要配置那些内容才能正常打开一个新的工程

网友A:
打开路径配置中可以看到所有需要用到的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