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LENZE 8212-E变频器开关电源

楼主(2005-12-05):
变频器维修经验共享并有需要8212变频器上的开关变压器的联系我绝对优惠

楼主(2006-01-13):
   最近我接到9台伦茨变频器:5台8221、15KW的,4台8215的。
   其中一台8221经初步检测整流、逆变完好!通电试验,开关电源正常。运行变频发现缺相,V相上桥坏,开机检查驱动电路发现LM339、3脚和12脚短路!在往前查10电阻烧坏!换上后上电试验,OK!!其他几台也是驱动有问题!有坏光耦也有坏驱动限流电阻的!主要是元件老化引起的!
   有一台开关电源坏,它使用UC3844驱动场效应管,给3844加16V电源,用示波器测波形有方波输出,说明3844及外围电路正常的,往下查发现电流取样电路有一电阻烧坏!换上后OK!!!
    8215 7.5KW均是驱动有问题有一续流二极管烧坏!

楼主:
接有一台8212-E、1.5kw变频器开关电源坏的非常严重2508坏厚膜上的8.2V稳压管坏开关变压器坏,直流母线到开关电源的引线烧坏后把U相的上下桥4个 8.2V的稳压管击穿二个光耦3120击穿,幸亏把这块电路画出来了换上试电、开关电源正常工作,驱动电压正常但是没有波形输出、查光耦前级也没有波形、最后一直查到74HCT32反相器上,反相器烧坏!换上试电 OK11

网友A:
欢迎类似这样的维修经验交流。上海三信

楼主:
最近维修一台AB1336PLUS变频器驱动板\控制板\预充电板都坏了,故障维修方法!

楼主:
电源驱动板开关电源有一压敏电阻烧坏有P到开关变压器的保险和一限流电阻烧坏,换后上电OK1主板一上电报警过压,LM324和一20K电阻烧坏!预充电板、有一运放324好坏!修复后送电启动OK!

楼主(2006-05-05):
昨天遇到一个让我有点头痛的难题!A540 55KW变频器在维修中心修好后进行全面测试一切正常!那到现场使用\频率升到45HZ报欠压故障,重新启动同时测量P/N之间电压(525-442V)说明电压检测电路没有问题,检查三相输入输出均正常!检查整流桥正常。最后通过换板解决了问题!有兴趣的不妨一起来分析一下!那部分的问题!

楼主:
A540的问题昨天我已经找到了!

楼主:
呵呵!!兄弟!好好想想!!马上说出来就没意思了!如果真想知道!把你邮相给我、我发给你!!呵呵!!!

网友B:
我也顶....欢迎.....

楼主:
予充电电路的问题!可控硅触发电压太底!

网友C(2006-08-03):
救命!!!我有一台LENZE EVF8222-E 22KW,开关电源中供驱动回路的一个小变压器坏了,型号是  LENZE   不知谁有?如有的话,请个留电话,
                      380 476
                      KASCHA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/10
谢谢!谢谢!谢谢!

楼主:
买可能不太容易 只有想办法自己做

网友D:
TO:韩杰你好
  你发表的应验很精彩,我现在也碰到一台伦次8212的电源烧坏,厚膜上有一个标2字的二极烧掉了,不知是什么二极管?能否告知一下.
QQ:419129536  大家交流

楼主:
8.2V稳压管

楼主:
我的电话是13793879150

楼主(2006-09-28):
广交工控朋友
滨州市天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
地址:山东省滨州市经济开发区
电话:0543-3401101
手机:13793879150

网友E(2007-03-06):
韩杰你好,请问伦茨是通过什么检测过流。

网友F:
有LENZE维修可找我,本人以前就是LENZE的售后服务

楼主(2007-04-07):
攻难关:为什么伦茨8200系列的变频器开关电源坏得这么严重

楼主:
到底哪一个环节存在问题

网友G:
A540 55KW,用的是可控硅整流吧,如果没有有效触发,则在大功率下会在充电电阻上产生高的压降,所以只在较高频率时报UVT。--个人观点。

网友H:
大家有伦茨变频器问题和配件可以一起交流 24578533这个是交流群

楼主:
A540 55kw三相整流没有用可控整流 可控硅只用在予充电路上

网友I(2008-01-27):
请问伦茨9326变频器可否用面板启动变频器和给定频率信号?需设定哪些参数?

楼主:
0005=1010 0025=1 如有报警比如oh3....把它屏蔽掉

网友J:
请教EVF8212的机器上电能正常显示,但是变压器初级线圈回路上的那四个串联的170V稳压管下线路板马上冒烟,稳压管一个击穿,开关电源停振,查其负载,测量负载电容两端无短路,我是新手,请问要查哪些元器件?

网友J(2008-02-26):
“接有一台8212-E、1.5kw变频器开关电源坏的非常严重2508坏厚膜上的8.2V稳压管坏开关变压器坏,直流母线到开关电源的引线烧坏后把U相的上下桥4个 8.2V的稳压管击穿二个光耦3120击穿,幸亏把这块电路画出来了换上试电、开关电源正常工作,驱动电压正常但是没有波形输出、查光耦前级也没有波形、最后一直查到74HCT32反相器上,反相器烧坏!换上试电 OK ” 请问“74HCT32反相器” 在线路板上的元件代号或型号是什么?谢谢!

楼主:
1\74HCT32反相器在缓冲电阻合继电器下边的瓷片电路上、把它焊下来就看到了

网友J:
我还有一台伦茨8212变频器,模块V相击穿,驱动电路V相上下桥铜箔烧断,一贴片二极管坏,直流正极到开关电源连线烧断,线路板爆,同时把驱动电路U相上下桥3120烧坏,开关管坏,厚膜坏,换开关管和厚膜,修复驱动电路后送电,(没装模块),报OC2接地,请教哪里还可能有故障?

网友K:
那个瓷片下面的两个芯片应该坏了,继电器不能吸合

网友L:
那继电器挺出问题的话挺难处理的!
也划不来!
再说价格也不怎么贵!
最近我们公司库存比较多!价格也很好!
欢迎至电:025-68837406
联系人:吴 先生

网友K:
这个有什么难的,太简单了真是的

网友J:
OC2好了,是直流正负极短路了。

网友J:
请教高手8211开关电源5V负载短路,怎样判断CPU好坏,如果CPU坏了,能换吗?脚很密的。

网友M:
一台8212伦茨变频器单项380V上电始终显示“LV”,测量直流450V,电容下面的大的陶瓷厚膜电路断裂,

楼主(2008-05-01):
找到CPU供电看有没有二极管特性 一般坏了是阻值0或小于50欧 CPU坏了可以换

楼主:
检查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

网友N:
QQ:934893759,EMAIL:mywife8888@yahoo.cn,可以联系我,

网友O:
求助:变频器电源板加电正常,5V,24V都好的,带上24V的小风扇,或是带上控制板,5V没了,24V只有2到3V,不知道电源板哪里坏了?

楼主:
你变频器具体型号 ???

楼主:
开关电源没有正常工作 一般和电压/电流反馈或开关电源供电有关

网友P(2008-12-01):
170V稳压管哪里有卖?

网友P:
谁知道170V稳压管型号,

网友N:
ISMB120AT3

楼主:
1SMB170AT3, G

网友Q(2009-03-11):
引用 楼主:
关于1SMB170AT3, G

伦次EVF8211-E继电器不吸合怎么办?

网友R:
如有需要伦茨82系列93系列的CPU板欢迎和我联系QQ:1044770850

网友S(2009-09-12):
我有一台伦茨8212的变频器上电不显示经检查是开关管坏了更换后正常了,用了几天又坏了 ,上电还是不显示检查小板上那个带有2字的二极管坏了,更换后  相应的检查其他地方,上电还是不显示。哪位高手指点指点!!!!!!!!!!

网友S:
小板上没有电压    上电开关管和瓷片电阻发热,我都检查了啊  都没问题啊    郁闷!!!!!!!!!

网友S:
那个瓷片电阻应该有多大阻值啊??????????

网友T:
引用 楼主:
关于昨天遇到一个让我有点头痛的难题!A540 55KW变频器在维修中心修好后进行全面测试一切正常!那到现场使用\频率升到45HZ报欠压故障,重新启动同时测量P/N之间电压(525-442V)说明电压检测电路没有问题,检查三相输入输出均正常!检查整流桥正常。最后通过换板解决了问题!有兴趣的不妨一起来分析一下!那部分的问题!

可控硅触发有问题!没有完全触发!

网友P:
lenze上电显示出5个8,操作无反应,请指教!

网友P:
lenze8212上电显示出5个8,操作无反应,请指教!

楼主(2009-12-01):
有需要8212上的开关变压器联系我 绝对优惠

网友U:
对:韩杰 关于

开关电源没有正常工作 一般和电压/电流反馈或开关电源供电有关

内容的回复:
你有伦茨变频器的开关变压器吗?我的电话13951131645

网友U:
你还有开关变压器吗?

网友U:
年还有开关变压器吗?

网友V:
开关电源周变的各路滤波电容时间久了,容量减小,干涸,造成5V10V12V等不稳也是常见的问题

网友W(2010-08-18):
8211上面的厚膜电阻谁有?能用其它东西代替吗?8211RH.2A

网友X(2011-06-13):
我还有一台伦茨9326变频器,模块烧坏了,开关电源电压不正常,有24V,3844的8脚就是没有5V,驱动电压只有5.5V,其它的电压都不正常。。各位高手帮帮忙,要怎样处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