仪表防冻能否用防冻液?

楼主(2005-12-05):
室外仪表防冻能否用防冻液?对防冻液有什么要求

网友A:
有隔离器或隔离罐的仪表可以用,防冻液应与被检测介质不会相溶或起反应。

网友B:
楼上的很对。

楼主:
现在看来加了防冻液效果不是很理想,最终还是要加伴热,才能解决问题。

网友B:
石化行业用防冻液的很多啊!
那你是用电伴热吧,也不错!

网友C:
一般来说用防冻液都没多大作用的,用处不明显,伴热倒是可以,但是一般是在室外的,供电啊,等的也有问题,而且最好是低供毫的,所以伴热可能也不好处理。
有的仪表本身内部就带有恒温装置的

用全金属,最好不锈钢封装应该会好些吧。

网友D:
仪表保温箱

楼主:
我现在用的是蒸汽伴热,铜管做伴热管,外面再加保温,效果还可以。

网友E:
      我在南方工作,曾经用压力变送器做过气柜高度指示仪,但在冬季导液管会冻结。后改用变压器油代替水后,十多年来一直工作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