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运动控制卡问题!

楼主(2005-12-05):
我现在用一杂牌运动控制卡(PCI)来控制马达.现遇一问题:  假如我当前位置是10000,我发出命令让马达移动到20000的位置,当我在运行过程中让马达停止(在此卡中,我用vc,调用SetSs(Aaxis)停止马达,然后调用获取马达当前位置的函数(在此卡中是GetPosition(AAxis))来获取当前位置,却发现函数返回值还是10000.但如果你让马达跑到20000自动停止后,返回值就是20000了.
请问是不是所有运动控制卡都是有这个问题?请大虾指教!

网友A:
不是的,很多控制卡都是能随时读到“真实”位置的,即实际发出的绝对脉冲数,例如,研华PCL-839,ADLINK的PCI8132、PCI8134等,本人也做了许多这方面的工作,而且软件也是用VC做的

楼主:
是吗?
我同事也用过adlink的p8134
他说他也有这种情况
他说他也只有等马达自动停下来之后才能读 到当前位置.

你是在强行停止马达后能读到"真实"位置的吗?

网友B:
咨询一下原厂的技术支持,如果连这样的功能都没有,这种卡还是扔掉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