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阻性负载设计是否合理

楼主(2005-12-05):
要求设计直流输出3a、6a、15a的阻性负载电路,电压为直流27v。
我采用3个电阻并联方式组成模拟负载电路,电阻值分别为9欧、9欧、3欧,利用继电器触点控制电阻的接入,当并联电路中只有一个9欧的电阻时,输出为3a电流,再并入一个9欧电阻时输出为6a电流,再并入一个3欧电阻时,输出为15a电流。首先请教各位这样设计是否合理?再者我经过计算,当15a输出时两个9欧的电阻流过的电流都是3a,3欧的电阻流过的电流为9a,9欧的电阻应该是81w,3欧的电阻应该是234w,请教各位这样设计在实际电路中能否实现?电阻的功率是否太大?有什么问题没有?

网友A:
3欧的电阻应该是243w.应该没问题.实际应用电阻可选.100W和300W的.

楼主:
3欧的电阻应该是243w.应该没问题.实际应用电阻可选.100W和300W的.
请教“实际应用电阻可选”是什么意思?怎么选?

网友A:
3欧选300W.    9欧选100W.
放大一点.准确一些.好买.电阻发热阻值增大.

网友B:
可以实现你的设计要求的。

楼主:
当需要负载接入时,我就将此阻性负载电路串接入电路中,使在27v直流电压下被串电路中有3a/6a/15a的电流。这样做行么?

网友B: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