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3中的模拟量输入模块选择

楼主(2005-12-05):
2003系列中,AI774是4路模拟量输入模块,AT352是2路温度量输入模块,如果我现在有多个温度信号,由于场地限制,不可能都用AT352输入,可不可以采用AI774做输入?有没有什么影响?

网友A:
7AT352可以检测2路PT100温度传感器(3线制);7AT324带4个输入通道(二线连接),用于测量PT100,PT1000,KTY10-6或KTY84-130温度传感器。7AI774是4通道0-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。如果要用模拟量输入模块来采集温度信号,必须使用相匹配的温度变送器。测量精度会降低。

网友B:
注意AT352为两通道输入三线制接线,AT324为四通道输入两线制接线,数字转换分辨率都为16bit。而AI774为12bit精度的4通道0~20mA的模拟量输入模块。显然测量精度AI774远远不及AT模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