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S厂家

楼主(2005-12-05):
我厂2500t/d水泥生产线正在筹建中,有意向选用Honeywell、ABB、西门子的DCS系统,(大约有3500个点),不知如何抉择?

网友A:
我个人建议西门子的DCS系统较好  Honeywell 的系统听说比西门子要好一些但价格可能有点偏高,与政府关系不是太好 至于ABB 也不错,但了解很少不敢妄下评价.我们公司用的是深圳达实的PCS7 300系列.服务相当不错价格也很合理,他们的技术水平也相当高.我们是一个锌冶炼项目,现在他们还在这.与我们公司关系处理的很好.西门子大代理厂家很多,一定要选信誉好,实力强一点的厂家.与此对比的是我们公司化学水处理站也用西门子产品 厂家做的那套系统 只有一个字 烂!

网友B:
前两家都还不错的,但是西门子没有真正的DCS系统,那只不过是一个高端的PLC,另外还可以考虑一下国产的系统,毕竟价格少,用于一些不是要求很高的场合还是不错的,我公司的一个子公司现在使用的就是浙大中控的ECS-100系统,感觉还是很不错的。而且价格还不到国外系统的三分之二,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服务也很不错的。

网友C:
和利时的硬件很好,一年基本都很难坏两个

网友D(2009-02-01):
如果不就价格而言,单纯从技术说HONEYWELL肯定很好的,毕竟它是DCS的鼻祖。无论是从稳定性还是从功能的实现上说都是很不错的,我厂现在用的是HONEWELL的TPS运行近三年基本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,没有因DCS的故障而影响工艺生产。但HONEWELL的价格那不是一般的贵,如果贵项目在工艺控制上要求不是很高的话,从成本控制上说还是不宜选HONEYWELL。

网友E:
3500点的可以考虑一下北京新航智的系统,硬件超好!

网友F:
和利时在水泥行业的业绩不少。

网友G:
对:yuancaixinxin 关于

如果不就价格而言,单纯从技术说HONEYWELL肯定很好的,毕竟它是DCS的鼻祖。无论是从稳定性还是从功能的实现上说都是很不错的,我厂现在用的是HONEWELL的TPS运行近三年基本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,没有因DCS的故障而影响工艺生产。但HONEWELL的价格那不是一般的贵,如果贵项目在工艺控制上要求不是很高的话,从成本控制上说还是不宜选HONEYWELL。

HONEWELL的TPS现在一般是不给中国人用的,HONEWELL集成了罗克威尔的PLC推出PKS,价格低廉卖给中国人,升级扩展等方面有些问题!

内容的回复:

网友H:
3500点的就不要考虑SIEMENS了.HONEYWELL,ABB,HITACHI,WESTINGHOUSE的可以考虑

网友I(2009-03-23):
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我们新华的系统,很棒的啊~~

网友J:
你可以使用上海华文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DCS,所有硬件全金属航空铝封装,防灰尘防干扰,在国内是最好的最稳定的系统

网友K:
                我建议用国产的系统。。。。楼上的该不会是  “托儿”吧........

网友L:
我们这水泥厂大多用的都是ABB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