力矩电机

楼主(2005-12-06):
发现一种电机.做恒力矩收卷用的.叫力矩电机.好象很早就有了.可以堵转.可以调力矩.第一次见.对性能不了解.有兴趣的朋友请讨论一下.谢谢.

网友A:
力矩电机其实早就用于生产设备,尤其是收卷设备的收卷电机用的较多。力矩电机的转子比普通电机的转子电阻达到多,因此,其机械特性较软,一般电机在赌转的情况下,就要烧坏绕组,而力矩电机不会烧坏,但较大功率的力矩电机往往带有冷却风扇,以便散热。
   上图为交流力矩电机和直流力矩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,其中蓝色曲线为交流力矩电机特性曲线,而蓝色曲线为直流力矩电机机械特性曲线,红色曲线为收卷装置要保持收卷张力恒定时的机械特性曲线。
从图中可以看到,在收卷过程中只有蓝色曲线和红色曲线的两个交点,或者蓝色曲线和红色曲线的两个交点,其张力可以是相等的。两个交点之间或者附近可视为近似相等。所以要想张力控制理想,在机械传动已经固定的情况下,调整电机电压可满足张力要求不高的场合。
为了实现张力控制,力矩电机不可避免要把一些机械能量转换为热能,其效率相对其它控制方式是不高的。

楼主:
看来没有市场了.体积大.效率低.

网友B:
应用比较广泛

网友C:
交流力矩电机加调速器做收料用,见的多.

网友D:
其实很好用的

网友E:
看不到什么曲线图啊,怎么回事啊

网友A:
看不到曲线的原因主要是只有VIP会员才可插图,所以只有文字表达。啊!!

楼主(2006-06-13):
老产品,还在用,因为性能特殊

网友F(2009-05-22):
可以选则直流力矩电机,用PWM控制方式

网友G:
看到这个,想想我们或许就可以用到这个力矩电机,收卷用。

我们现在的收卷装置做了一套装置,比较麻烦,如果有力矩电机,那样我们的设备就可以简化很多了!呵呵

网友H:
现在的都用直接转矩控制的变频器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
现在的都用直接转矩控制的变频器了

楼上的可否解释一下,我正想使用这方面呢!

网友I(2009-07-30):
力矩电机可以用于收卷机或恒张力控制系统等类似机构,我公司自主研发的力矩电机和驱动器可满足您的要求,如有需要请邮件或电话联系:md@catchet.com; 010-8011028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