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态王里怎么实现打印当前屏幕里的画面内容?

楼主(2005-12-06):
组态王里怎么实现打印当前屏幕里的画面内容?

网友A:
PrintWindow
此函数打印指定窗口。调用格式:
PrintWindow( "Window", xScale, yScale , option, xStart, yStart);
参数描述
Window 要打印的窗口名。
xScale 打印输出的宽度占此页总宽的百分比。此参数可以取0,以使用缺省最大的纵横比或者取一指定的宽度。
YScale 打印输出的高度占此页总高度的百分比。此参数可以取0,以使用缺省最大的纵横比或者取一指定的高度。
Options 离散值:0或1,仅在Width 和Height 都为0 时使用。若Options 为1窗口在最大纵横比下以窗口尺寸的整数倍数打印。若Options 为0,以适于此页的最大纵横比打印。若窗口包含位图,置Options 为1,以免位图被拉长。
xStart 要打印的窗口横向空白长度的百分比。
YStart 要打印的窗口纵向空白长度的百分比。

网友B(2006-08-21):
直接印屏幕不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