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Fix启动的问题

楼主(2005-12-06):
在iFix使用过程中,工控机突然死机,重新启动后,在iFix启动过程中,会提示启动错误,无法装载WIZSTK.DLL,请问各位如何解决,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?怎么处理呀?

网友A:
有可能是文件被损坏,可以拷贝一个过来或重新安装。

网友B:
环境变量连接过来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