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S
有源信号和无源信号

楼主(2005-12-06):
哪位大虾能帮忙系统的解释一下这2种开关量信号的区分,最好能举个例子,多谢!

网友A:
无源信号实际上就是干节点,二有源信号有电压输出。

网友B:
无源就是触点构成的回路里没有电源,有源触点的回路里可以量出电压值。一般开关量都为无源。

网友C:
简单的没法解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