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绝对是编码器使用!

楼主(2005-12-06):
各位前辈:
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伺服系统,由于初次使用单圈绝对式编码器,所以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。我们遇到最主要的问题是:绝对式编码器本应该是一圈内位置信息唯一,但现在我们检测到的信号一圈内有两个相同的位置信息,而且两个相同的位置信息是镜面对称的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,希望各位指点迷津!

网友A:
用的谁家的编码器?怎么没有服务?如果没有技术支援服务,还是趁早换一家吧。

少掉一位信号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上海精浦机电,专业的绝对值编码器供应和服务021-32031167

楼主:
用的Angilent的,有服务。但是由于产品比较新,所以他们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,正在研究解决。我们想来看看如果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话,我们就可以少等些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