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伺服与交流伺服电机

楼主(2005-12-06):
各位高手,能谈一谈直流伺服与交流伺服电机的区别吗?以及它们应用的场合?
谢谢!!!

网友A:
从结构上区别,直流无刷的定子是永磁材料,交流伺服的转子是永磁材料。这是最基本的区别,在控制上直流的是方波,交流的是正弦波,其他的都比较类似。只是直流的有力距脉动。这是在下的粗略理解,详细的请高手指点!

网友B:
区别就是差不多上面的解释了,应用的话,直流的用在某些特殊的场合,比如输送线,自动门什么的,交流的现在是主流,各种场合都在应用。。

网友C:
直流伺服采用电刷换向,换向时力矩波动比较小,低速性能好;
交流伺服原理为感应电机,换向时力矩波动比较大,低速尤其明显;高速性能优异。
直流伺服低速平稳且力矩大,可到0.1r/s,交流伺服望尘莫及,但功率往往做不到很大;产生的电磁干扰比同等功率交流伺服大,且需要维护,不适宜长期运转在额定转速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