冶金
上路求助

楼主(2005-12-06):
我用压力传感器AK-1,输出的电压是满量程是13 mv
请问市场上有什么好一点的放大模块,请推荐几款

网友A:
就701所的那种传感器啊,他们也做变送啊,你到底想实现什么目标?

网友B:
我有所说的好的放大模块,有电路原理图和制版图,
是专门用于放大小信号的模块,性能可靠。我自己就用这个放大器来放大我自己生产的溅射薄膜压力传感器(信号:5-18MV),作成压力变送器
邮箱:liufagui@126.com

网友C:
我知道有款表,是这样的,输入(-100,+200)任意mV信号,然后可以显示任意单位如压力、重量、温度、湿度等数字,可以变送输出4-20mA,可以辅助输出12V,24V电压,还可以带通讯功能.你觉得这种表可以吗?国产的,而且性价比高

网友C:
还有一点是,这种表有上下限报警等功能

网友D:
我这里有专门的放大信号模块
和701的配合个好多次
有需要可以联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