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PLC的奇迹

楼主(2005-12-06):
小弟最近编程出现了,一个“奇迹”请教各用老手,
我PLC 用的是CPM2A,以GP37W2的触摸屏进行通信,触摸屏上的寄存储器读入一个58至63间的数据到PLC中,,发现PLC提示(错误)
div
dm26
#10
dm16
这个的指令,
我改了寄存储器的号,也不行,但是,不在上面的的那两个数范围内,就不会,比如,57或64就不会提示错误
小弟正在急,请哪位高手指点迷津 我的QQ19208346我的邮箱leeking21@sina.com

网友A(2006-01-13):
PROFACE一般要占用掉20个左右的DM,所以我们用的话多从DM30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