嵌入式系统
求助:电压比较器的选择

楼主(2005-12-06):
我要比较两个电压,几十毫伏到几伏的范围,请问各位大侠选用什么样的电压比较器比较稳定呢?电源电压最好是12V的。谢谢各位!

网友A:
最大路货的电压比较器是 LM339(四电压比较器)和 LM393(二电压比较器),有不少单片机自带电压比较器,PWM 芯片往往也自带电压比较器。

楼主:
多谢这位大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