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工电气
电机控制

楼主(2005-12-06):
一个接触器是否可以并联接几个三相异步电动机(没有热继电器),有什么问题、电气规范里有要求吗?

网友A:
只要接触器够大,你可以接N个电动机!没热继电器就是电机没保护,会烧电机的.

网友B:
可以啊,我们用的一拖三个11Kw马达。
接触器的电流是三个马达额定电流之和。
热继电器分开每个马达一个。

网友C:
这样不行的,要烧电机的

楼主:
如果接触器粘连,而缺相,可能一下把几个电机烧掉。,特别想知道在电气设计,安装规范中,有没有相应的要求。

网友D:
呵呵,问下有必要这样使用吗?

网友E:
是啊,没有必要这么做,不安全!

楼主:
老板想节约成本,而且也没有空间放几个接触器,唉.....

网友F:
楼主可想清楚了,现在节约了钱是老板的,到时出了问题,维修时忙得团团转的是你啊。

网友G:
出问题就全完了

网友H:
单一个接触器是不能实现对电动机的有效、可靠、安全控制的,单一接触器只具有欠压及失压保护(且还须在动断,动合的组合按钮配合使用才能实现)而不具备短路与过载断相保护功能。所以用单一接触器来控制一台及多台电动机是不可取的。通常接触器须与接钮,熔断器,热继电器配合使用方能满足对电动机控制及保护的起码要要。
对于分马力电动机,在短期工作周期时,也可选用简单的小型空气断路器或用闸刀来进行控制。
对于功率在3KW以上的电动机,最好选用较为完备的控制保护电路,如对于22KW向上的,造价比较高,对电动的可靠性要求高的场合,可选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来加以保护,以确保电动机工作的可靠性及生产要求的连续性。

楼主:
分析的很好,据理力争,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