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空气开关

楼主(2005-12-06):
请问:大家对控制三相电机运行线路中空气开关的电流怎样选择?按电机额定电流选还是启动电流选?差别较大。

网友A:
个人建议:
小功率马达选择1.5-2倍额定电流
7.5KW以上大功率选择2-4倍。

网友A:
不客气,大家相互交流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