执行机构
求助:问两个关于阀的可能是常识性的问题

楼主(2005-12-06):
本人菜鸟想知道:
1.开关电磁阀在打开后的流量是否每一时刻都是不一样的?
2.流量调节阀的开度有没有为0的?即想找一种阀,开度最开始全开,然后逐渐减小,一直到完全关闭。

网友A:
开关电磁阀打开后流量是一致的,你可以用一种电动阀代替流量调节阀,不知你的关阀时间有没有限制。还有是什么流体?

网友B:
1.开关电磁阀在打开后的流量是的恒定的。
2.流量调节阀的开度有为0的,选用气关阀,在执行机构无信号输入时,阀门开度最开始全开,当输入4~20mA的信号后,阀门开度由全开逐渐减小,一直到完全关闭。如果需要泄漏量较高,温度不高可选用软密封的阀门。

楼主:
还是不太明白,既然开关电磁阀在打开后的流量是恒定的,为什么在产品样本中都没有Q这个参数呢,只有Kv值。知道Kv,如何得到流量Q呢?

网友C:
因为你没有提出压力或压差要求,如果前压升高,那么流量就变大,只要限定进口、出口压力要求通过Kv就能算出流量Q。

楼主:
这里进口、出口压力都是变化的,看来实际上每一时刻的流量就是不一样的了

网友D:
Q=Kv值*1100
KV值=水流量(L/min)于20度以下,流经压差为1kgf/cm平方之阀门而得出的的流量值.
以上是Q和KV的转换.
如果你是要对管道内的流量进行调节,那开关阀是肯定做不到的,必须要用调节阀.调节阀你可以用电动的或者是气动的,价格气动的比较便宜.我是做阀门销售的,如果需要帮助您可以联系我021-62666450沈先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