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码器
请教绝对式编码器使用

楼主(2005-12-06):
各位前辈:
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伺服系统,由于初次使用单圈绝对式编码器,所以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。我们遇到最主要的问题是:绝对式编码器本应该是一圈内位置信息唯一,但现在我们检测到的信号一圈内有两个相同的位置信息,而且两个相同的位置信息是镜面对称的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,希望各位指点迷津!

网友A:
用的哪个品牌?什么型号的编码器?

楼主:
Agilent的,AEAS-7000!

楼主:
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,但是遇到一个更麻烦的问题,解出的位置信息是错的,但是有规律性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好像没听过啊,你用什么上位机接受编码?单片机还是其他的?可以试一下用排序或者平均的办法去掉错误编码!

网友B:
编码器输出的什么码?有的编码不是很好解决,最好是选择常用的,这样好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