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?

楼主(2005-12-06):
我用的老式调节阀,需要更换但不知道流量,只知道额定流量系数,请问怎么确定CV值

网友A:
额定流量系数用两种表示方法:
1、C--MKS制的流量系数,其定义为:温度5~40℃的水,在0.1MPa压降下,一小时内流过调节阀的立方米数。
2、Kv--SI制的流量系数,其定义为:温度5~40℃的水,在10的5次方Pa压降下,每小时内流过调节阀的立方米数。
CV值与C值、Kv值的换算公式如下;
CV=1.17C
Kv=1.01C

网友B:
尊重自己、尊重网友,以后不要用类似的名字!

网友C:
俺觉得也是不大托,名字改一改吧!

网友D:
哥们你干脆叫濮存溪算了

楼主:
多谢赐教,笔名是开玩笑的

网友E:
c:用压缩系数法计算出来的阀门流量系数值;前苏联使用。
Cv:定义为:用40~60华氏度的水,保持阀门两端压差为1psi,阀门全开状态下每分钟流过的水的加仑数。

c:的单位制为公制,我国早期在使用,现已基本不用。
Cv:的单位制为英寸制,多数欧美国家在使用。
Kv:的单位制为国际单位制,在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推荐采用的阀门流量系数计算公式中使用。我国目前也使用较多。

网友F:
尊重自己、尊重网友,以后不要用类似的名字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