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级pid 的最终结果是不是主环的设定值等于测量值

楼主(2005-12-06):
串级pid 的最终结果是不是主环的设定值等于测量值,那么副环可不可以不相等啊,,还有最终控制的那个结果是不是就是主环。

网友A:
看来您还还需要多了解串级的原理,当两个控制循环相互关联的时候,经常要使用到串级控制。这两个循环中,通常有一个是快速作用的,另外一个是慢速作用的,而且停滞时间很长。通常,慢速作用的控制器是主控制器,而快速作用的控制器是从控制器。

网友B:
呵呵 副环的sv和pv不相等,那么这时候副环pid调节器就工作拉,最后副环的sv和pv就相等了.副环的输出给主环的设定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