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响应速度

楼主(2005-12-06):
我做的计数器系统包括计数输入及当前数值显示两部分,当监控运行时总是发生丢数的问题。从外围输入的触发信号有时不能被读入,经常发生少记的问题。
请教各位,像类似的情况应该如何避免。
是不是由于我的程序太长了(500多)字节,或是我的程序里的IF之类的判断语句过多。

网友A:
计数输入频率过高会出现这种情况.

网友B:
可以使用定时/计数器

楼主:
计数频率大约在50K赫芝左右。
定时计数器只有加计数,没有减计数。

网友B:
用某值减去定时/计数器的值,速度可以快些

网友C:
用汇编语言写好了,另外可能输入通道的滤波电容太大

楼主:
我准备输入的是编码器发出的增量型的数字信号。
我只有KEIL软件。
我还没有想过用一个固定的数值减去计数器的值,值得好好研究研究。

网友D:
汇编不好写

楼主(2007-04-19):
我已经改了,用中断接收记数输入脉冲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