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(OMRON)PLC
AD003模块RUN灯不亮

楼主(2005-12-06):
3个AD003模块,第一个run灯不亮,2 3 运行灯亮,但err灯常亮,1在上位机无数据信号,2 3 数据正常,以前没有接触过AD003模块,不知是模块坏了,还是plc程序错误引起的,望专家指教!

网友A:
ad模块参数设置错误,可以监控当时的错误代号

网友B:
AD003许要配置的,默认情况下通道时关闭的,通道大开以后RUN灯会点亮,ERR一般是通道打开以后通道有断线状态,建议是用CXP6.0以上版本,组态比较容易一些,负责要用MOV给DM模块相应区协值的。

网友C(2006-01-06):
有2种情况:
(1)你设定的取样信号路数>实际使用的采样信号数.
(2)采样信号中有某一路没取样信号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