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(Siemens)PLC
符号表问题

楼主(2005-12-06):
请问怎么在符号表里加一个DB块里的地址,好像只能加整个DB块,如果想把DB1.DBW0加入符号表,怎么办?

楼主:
版主帮忙

网友A:
只能定义整个DB块,如果对DB中数据定义的话,需要在DB编辑器内定义

楼主:
楼上所指的在DB中编辑就是,NAME吧,可是这个不能直接调用,有没有可以直接调用的符号编辑方法?

网友B:
可以使用下面格式进行直接符号访问:
"DB符号".DB中数据的符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