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冗余技术怎么实现的

楼主(2005-12-06):
那位大侠知道冗余技术怎么实现的啊!?

网友A:
冗余有硬件冗余、软件冗余;S7-400H就是用于硬件冗余,在本网站自助资料库中有应用下载;好象GE的PLC可以实现三冗余。

网友B:
冗余内容很多有:
·       冗余以太网通讯 (高速网)
·       冗余控制器
·       冗余的MMI层上位机
·       冗余电源
·       冗余的现场总线(RS485通讯)
具体可访问 http://www.tiasky.com/
         计算机控制系统网络结构
或见
http://bbs.gongkong.com/detail.asp?id=30365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