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伺服电机在超声设备上使用如何避免干扰问题?

楼主(2005-12-06):
如题

网友A:
伺服电机本身就是强干扰源,这算是先天缺陷。要避免的是什么干扰?是电磁辐射还是电源干扰?防电磁辐射,就是加铁壳、加屏蔽,铁壳、屏蔽接地。

网友B:
恩,尽量不要用太长的连接线,越短越好,超过十米干扰就比较麻烦。。。

楼主:
加屏蔽线会好点,但楼上的说线越短越好,怎么说呢?因为用在这个设备上的时候,电机和驱动器是离的比较远的
我想说的干扰是超声设备上的干扰,这个会有影响吗?

网友C:
目前国内在超声影响方面如X线探伤仪等设备,最好不要选用交流伺服电机作传动,可以选直流伺服电机,另外,说道干扰,其实,变频器的干扰要远远高于交流伺服电机。不过,目前好像很少有人对变频器提出干扰问题,好奇怪。

网友A:
“目前好像很少有人对变频器提出干扰问题"
大概是因为变频器比较便宜,用变频器的人也相对要求不高。

网友D:
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天津罗升代理的ELMO伺服,号称是军工产品,电磁兼容性很好,很适合用在医疗设备上

网友B:
楼主你说的超声波设备应该是比较大的那种清洗机吧,一般象小的那种超声波焊接机这些是不存在干扰的问题的,那种大的设备干扰主要是出在线路和接口上

楼主:
楼上说的很对,是清洗机上的.这样的设备安装伺服需要注意哪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