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S5的PLC BF故障

楼主(2005-12-06):
诗歌:请注意发贴要到相关的分论坛提交!

诗歌:
     这里有没有搞啤酒设备的,控制是西门子S5的PLC,现在我车间设备出现一个问题,是人机界面提示一个信息故障号,通讯模板BF指示红灯闪烁,人机界面指示红灯也闪烁,应该是总线错误,不能复位(很难)大约等到2个小时后才能复位,不知到是什么原因?
有知道能否表达以下,诚挚谢意。

激情如火:但从您的描述很难确定问题,最好通过程序监视,或编写oB24或OB32看看什么故障。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方法?

网友A:
描述的不是很清楚,不太好判断。另编写ob23 ob24中断程序时应注意CPU会进入停机状态,所有输出复位,保证安全和工艺要求很重要。

网友B(2008-04-15):
进口生产线自动化系统改造(S5升级到S7)
方案1:软硬件全部升级到S7, 可顺利使原有系统达到生产要求.
方案2:硬件升级到S7,保留原有S5软件,此方案2针对方案1有几处优点:1省去调试费用和周期,可
大幅度缩短改造周期;2安全,因使用原有可靠的S5软件,所以改造后系统出现软件故障的概率
非常小;3特别注明此方案特别适用于115U 以上系统,包括135U 155U,并且是系统复杂
带各种各样的通讯协议的那种大型系统。
02133825416 刘宜堡

邮箱:liubaobaoby@126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