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救:S7 300 CPU错误

楼主(2005-12-06):
我使用的PLC是S7 300 ,CPU型号是315-2DP。组态正确,但SF指示灯亮,系统提示:“参数设置错误”。
请高人赐教。

网友A:
是不是有些OB块没下去呀?比如OB82什么的。

楼主:
谢谢则赐教, 我会试试验。

网友B(2008-02-18):
硬件组态可能还是有问题

网友C:
仔细检查一下组态的配置和实际的是否一致,

网友D:
如果BF灯不亮,则可能程序有问题,比如用了系统无法识别的指令,或访问了系统不存在的地址(M,IO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