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如何选择数据采集卡

楼主(2005-12-06):
我现在在做一个基于pc机的自动测试系统,需要采集的信号有温度和流量,用温度信号去控制流量的采集,还要去控制一个电机的转动,请问要选用什么样的数据采集卡?俺是新手没接触过这类东西,还望大虾们多多指教啊!不胜感激!

网友A:
可用labjack u12 多功能数据采集控制模块, 有8路AD  2路DA  20个IO,资料可到www.ade-tech.com上查看下载
QQ 36197365

网友B:
看你希望要什么样的,有PCI的,USB的,还有LAN的。都可以的。simeonpu@163.com。

楼主:
是不是pci的要插入计算机的插槽中与计算机成一体,而usb的可独立与计算机通过usb接口与计算机连接。LAN的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,是不是一个现场总线什么的,不知道怎么用。还有我要用vb程序来控制可以实现吗?

网友B:
是啊。我说的lan是指网口,只不过是总线不同而已。如果你使用VB
编程控制,也没有什么复杂的,好的硬件厂商,对用户的体贴程度是非常高的,甚至把很多应用控件给你打包,供你调用,如在.NET的环境下。

网友C:
请予我联系,了解详细信息,配置具体方案!
msn:kusite213@hotmail.com

网友D:
用一块多功能采集卡,应该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数据采集卡有很多种啊,只要满足采集信号的数量要求就行了是不是?可是满足的也有很多啊,该怎样选择?还是都能用没什么分别?

网友B:
选择产品是一个综合的过程:性能、价格、适用性等。最主要还是要看你的要求,比如你坚持PCI的,那其它总线类型的就不能考虑了,就是这样。

楼主:
谢谢以上各位仁兄的帮助,我基本明白了。工控网就是好啊,每次问问题总是能很快的有答复,赞一个!呵呵

网友E:
我帮您这样配置系统,用1台工控机(如系统可靠性要求高,可用2台工控机互相热备),下面带IO模块(IO模块与工控机采用双RS485线通讯).   您的点数为 2 点AI  1点AO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:(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,中间不要配线)     1个2点-20~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VmA2     1个模拟量转换模块 型号YXMAIEx      1个1点隔离模拟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AOGL1     1个CPUMod模块 型号YXMCPUA     1个 PT100功能块 型号YXFPt100 又迅管控一体化的控制软件 EasyM&C3.2 2500元帮您全搞定(含上位机软件及控制软件,不含工控机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、软硬件见: http://www.tiasky.com/ 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。免费为用户做配置和报价。  如用户能将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(IO类型及IO数量,IO的分布)告诉我,我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. 我公司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可先试用,用户满意后再买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