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调温度设定

楼主(2005-12-06):
哪位能有方法限制空调温度的调节,例如冬天只能设在制热20度,夏天只能设在制冷26度,只能按开关、功能选择,无法调节温度。
大伙帮忙想想办法,我急需,谢谢

网友A:
你指的是中央空调吗?我们厂里面用的是温度傳感器,还请问一下冬天的湿度如何控制?请賜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