冶金
求助:A-B直流电压数字式显示表

楼主(2005-12-06):
我现要做一个改善工程,需要A-B直流电压数字式显示表,其主要功能是:A直流电压(0-10V)减去B直流电压(0-10V)后,直接数字式显示.不作其它输出和控制.请各位大虾提供厂牌和型号,若能供货更好,谢谢!

网友A:
我们有,美国红狮生产,两路模拟量信号输入,并可对2路输入信号进行加/减/乘/除简单运算,还可选功能输出卡,如继电器报警输出卡2路或4路,4路NPN或4路PNP晶体管输出卡,模拟量输出卡,以及RS232,RS485,DeviceNet,Modbus,ProfiBus通讯卡。欢迎垂询!现货1台。021-64859191-311 侍洪来13370269729

网友B:
我们有标准的双输入显示差值,型号是XSD的,其他功能最好来个电话选一下,生产周期1天就可以供货,仪表精度0.2的,产品质保三年,大概5-6百元,1391008582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