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hz的电机在50hz的电源下能使用吗

楼主(2005-12-06):
60hz电机在我国电网频率60hz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吗

网友A:
频率下降电压也要下降。

网友B:
最好看看电机的铭牌,我所接触过的电机有的可以通过改变接发可以用在50hz。

网友C:
在以前的公司有一批引进的设备,其中有一台液压压床的电机就是60hz的,直接运行在50hz下也一直很正常,我认为可以试一下,测一下运行电流。
如果重新绕制线圈的话,也是可以的,不过价钱挺高的。

网友D:
试一下吧.因为实践最有说服力.温升会大一些.不过还要看负载.

网友E:
我以前也直接把60HZ的用在50HZ上~~~用到现在好象没什么异常!!

网友F:
可以使用.最好把电线的平方数加大.比喻原来是2.5的最好把它加大到4个平方.

网友G:
最好在加上变频器的条件下使用,如果你还是要在50赫兹下运转,那么电压就会有所下降,因为使用变频调速,基频以下是采用压频比恒定。

网友H:
60Hz电机通过变频器在50Hz电源下用完全没有问题,但直接使用应视电机运行情况而定,原则上,只要电机电流不过载,电机稳升不超就行。

网友I:
60HZ用到50HZ,如果电压不变,温升比较高。
如果电压采用与频率成比例减小,则起动转矩会降低。如果马达起动转矩要求不高,还是可以用的。

网友J:
用是可以用,但是转速会下降.

网友K:
装变频器

网友L:
现在的电机大多都可以运行在50/60频率,可以用的。

网友J:
调速是不一样的.不调速都可运行.

网友M:
如果负载比电机功率小,就可以用.

网友D:
试一下吧.因为实践最有说服力.只要温升不超.一般没问题.

网友N:
电压不变,频率降低,会引起磁通饱和,温升增加,只要温升不超.应该没问题

网友O:
 坚决不能使用,否则,死路一条,掏银子修机器吧

网友P:
60HZ/50HZ电机一般都是星接220V三相,如果用50HZ改为角接380V就可以用啊。

网友Q:
如果电机输出转距等于或小于生产机械需要的转距就不可以

网友R:
加变频器试试!

网友S:
试过,可以用的。

网友T(2009-05-14):
50HZ 电机 在11转, 60HZ 电机在13转
客户要求工艺要求在13转/分, 国内电网是50HZ 的.
是否要加变频器. 如果加的话, 如果操作 设置 ,会有什么后果. 能否达到 要求.
也既 我是要通过 买50HZ的电机 通过 变频或者其他方式提升到60HZ达到要求呢 .还是购买 60HZ的电机在国内50HZ 公网上通过变频设置 为输出60HZ 达到13转的要求. 希望有过实际应验的 帮忙回答一下, 电机是进口电机,减速器是已经定好的.谢谢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