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斑竹和各位高手帮忙!!!我真是非常急!!

楼主(2005-12-06):
斑竹您好,我昨天重装了一下RSlogix5000软件,和RSLINX2.42,(先装的RSLINX2.42)但我装完后,发现我可以用RSLINX在RSWHO里能扫描到1756-ENTB 以太网卡模块,也看到我配置的IP地址了,但我不能对控制器进行GO ONLINE,UPLOAD和Download!!在我重装之前,我还可以在RSLINX里配以太网驱动,对PLC的程序进行在线监控和修改,我想是不是我的RSLINX没装好,我特意配置了1784-PCMK的驱动,试着访问SLC500,我用RSLOGX500则可以对SLC5/04CPU进行监控,我的硬件绝对没问题,问题就在RSLINX上,我觉得我不会把以太网的驱动配错啊,大家能不能帮帮我呢,我非常急啊1!!!!
 谢谢!!!

网友A:
你将RSLINX卸载,再重新安装一次试一下

楼主:
谢谢您,我都卸载重装二次了,可就是不行,如果配置错了,或其他的原因,它应该连以太网卡模块也不能扫描到啊!!现在是扫描到模块了,可不能往下拓展啊,我看不到背板!硬件没问题!重装前还正常呢!
您能在帮我看看吗???我都急死了!!!

网友B:
RSLINX 授权版本有没有问题,是否升级到GATEWAY?

升好后,用RSNETWORX 自动搜索能找到些什么?

网友B:
估计是RSLINX授权版本不够,楼主首先没提出授权问题.

楼主:
请问搂主,这和RSNETWORK有什么关系,例外,我在RSLINX的RSWHO里也看到了GATEWAY了。我也看资料了,RSLINX PRO 2.42足够了,我就是重装了一下RSLOGIX5000和RSLINX,别的都没动啊,我现在的版本都是最高的,而且都是正版的。
   如果说要升级GATEWAY,怎么升级啊!!
  我急啊,谢谢大家帮忙!!!

网友B:
rslinx 的窗口标题栏有的
如 LITE
   PROFESSIONAL
   OEM
   GATEWAY
   ENTERPRISE
表示授权版本
   看看你目前的是哪个

网友A:
您是否先安装RSLOGIX 5000后安装rslinx试一下(仅供参考)

网友C:
你在RSLINX里设置完,你用EtherNet Device做驱动。用不着用Gateway版,lite版的就可以了,你的网络通不通呀。如果RSlinx
里读不上,肯定不行Upload和downLoad。

网友D:
重装系统,最好用正版纯英文WINDOWS2000,装完系统后,先装AB软件,安装成功后,可安装其它软件。一定会OK的。

网友E:
处理器进行刷新没有?软件和硬件的版本要一致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