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工电气
电机刹车为什么不会烧

楼主(2005-12-06):
我们公司有个人他把110V的电机刹车接成380V,而且不会烧,奇怪了
向大虾们请叫一下是咋回事?

网友A:
先确定你采用的是会么刹车 电路我好确定

网友B:
碟闸还是抱闸.交流还是直流.连续还是间断....

楼主:
碟闸,交流,连续刹车 刹车是两跟线的 并在该电机的两相上

网友B:
110V是交流还是直流.?如果是交流的话.频率是多少?

网友B:
110V是交流还是直流.?如果是交流的话.频率是多少?名牌是的内容.
这种可能性是有的.想知道为什么.把我问的问题说清楚.大家也长经验.谢谢.

网友B:
卡哇伊:这种可能性是有的. 110V是交流还是直流.?如果是交流的话.频率是多少?把名牌是的内容说一下.有问题,大家讨论.人多办法就多.解决了问题.大家也长经验.谢谢.

网友C(2006-01-16):
很希奇的,原电路是什么样的

网友D:
电压相差这么大 不用讨论直流交流 肯定要烧坏 有一种解释是 他加装了分流分压电阻组

网友E(2007-06-28):
笨啊。接了线,但是三年都没用,偶尔试几秒钟,怎么能烧呢?
你的刹车电机,短时间通电应用,长时间停车,你试试A3工作方式看烧不烧。。
很多电气产品都要按规定做耐压测试的,甚至有的要通1000伏的短时间实验,不允许烧。

网友F:
关键怎么用了
我的一个同行,我去找他时他正在摆弄一个庞然大物(一个电磁铁,有四五百斤重),他通220V和380V都是吸力很小,电流也很小。我让它通220V直流试试,电流220VDc时5A,长时间工作正常
他原来通380V AC长时间也不会烧——电流很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