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刹车为什么不会烧?

楼主(2005-12-06):
我们公司有个人他把110V的电机刹车接成380V,而且不会烧,奇怪了
向大虾们请叫一下是咋回事?!!

网友A:
有人被汽车撞了,居然没有死。

网友B:
哈哈哈~~~   刘老师的回答好逗啊

楼主:
真的  你不要不信

网友A:
被汽车撞到没有死,也是真的。

网友C:
楼主指的是短时间的吧!由于铜线和衔铁的热容量问题,线圈温升还不到烧坏的程度,但如果电机长期运转而不是偶尔转动一下的话又没烧的话,那就怪了!

网友A:
有人说,在工业化机器生产的过程中,偶尔会产生千分之一的精品。
前今天,一架飞机被雷劈了,机上一百多人,有7位生还,这个,有必要问为什么能生还吗?

楼主(2006-03-03):
快用了一年了

网友D:
你说的这个刹车不会的烧的原因如下:
刹车是一个大电感,所以你必需知道烧坏一个大电感需要那些条件?
电感损坏一般有两种可能性,
一种是漆包线的绝缘层击穿造成短路,当然短路后一般会造成力不够和温度上升,最后烧断线圈.
第二种烧坏就是将线圈烧断,也就是铜损引起的发热量把铜线给烧断了.
那么一个标称110V的刹车,不是说它的耐压是110V,而是说在供电电压为110V时它可以有足够的出力,保证刹车的力是足够的.
当然这时你加一个比110高的电压时,有可能线圈上的绝缘层没有击穿也没有导致线圈过热而烧坏.

网友E(2007-09-09):
请问大家有没有把55V的交流接触器接上220V的电源试一试啊?品牌的一般不回烧的,不信就试试!

网友F:
三菱的DC24V电源的PLC有一回接到了AC220V上了,也没有坏,有什么好奇怪的?有的宽电压电机200~480V通用,有什么好奇怪的?东风汽车额定载重5T,以前不怎么查的时候都拉20多T,有什么好奇怪的?

网友G:
非连续使用设备,余量大

网友H:
对于伺服电机而言,刹车是加电释放的,应属于连续工作状态。

网友I:
刹车其实就是一和电磁机构,所通的电只要不至于将线圈的绝缘漆烧脱落是太大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