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工电气
菜鸟求助:有何方法使电灯亮度自动由暗变到最亮再断开

楼主(2005-12-06):
设计一电路,通过一电路,按下开关能使电灯自动由暗变强然后在自动断路

网友A:
想办法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吧,不知是由暗到强的时间是多久?

网友B:
用555时基电路可以实现,具体资料我可以帮你找到。

网友C:
用RC充放电电路.好多模拟电子书小电路有图.查一下吧

网友D:
上面三种好像都可以实现哦。

网友E:
买一个台灯用的调光电路,电位器改用电动,控制电动及电压即可,时间范围很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