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(Siemens)PLC
关于S7300电源模块的问题

楼主(2005-12-06):
各位,配一个300的系统是否一定要电源模块,可以不用吗?我的意思是可否用开关电源代替,如果一定要用,请问对于规格用没有什么要求,比如:5A和10A的要怎么用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?

网友A:
可以用其他开关电源代替,容量可通过系统的硬件配置计算.

网友B:
按照安装模块的个数安装就好了。一块1A。

网友C:
TO 张春宇:
好像分为背板总线电流和模件吸收电流算吧??具体数值有些西门子产品选型的最后有介绍

网友C:
to imagg:
我曾经粗略的计算过电源容量去选择电源,设计过系统,但背板总线吸收电流、L+L-吸收电流、DI/DO/AI/AO每个通道占用的电流,这些计算还是不太确信自己的计算。您如果有相关经验交流,请给我个EMAIL互相交流好吧,我是南京的crazyyin001@hotmail.com
QQ23742326

网友B:
背板总线的电流是由307提供给PLC再由PLC提供的,模板上的L是外接电源。我自己认为他们可以用一个SITOP来供电

网友C:
to 张春宇
http://bbs.gongkong.com/detail.asp?id=304518
"plc容量计算,请教高手"
是外接的。也要计算他们的容量啊

网友C:
而且DO模件虽然有L+,但可以不接,那这个端子设计何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