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(Siemens)PLC

楼主(2005-12-06):
s7-300的plc老是烧模拟输入板是什么原因 请大家指教

网友A:
先看看是不是模拟量输入的方式对不对?方式可以是电压、电流、电阻。如果是电压要看是10V还是24V的,我想要是总烧就是电压给错了!

网友B:
一般都是接线或是隔离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