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变频器
SIEMENS430变频器

楼主(2005-12-06):
想请教一下各位
我一台45KW的SIEMENS430风机变频器在人为停机一个小时后,再启动时就显示F0001和F0021,两个都有接地故障的意识,但我用摇表差输出并无短路,并用吹风清扫变频器,还是不能启动!而且无论是故障复位和恢复出厂设置都不行!请大家指教!

网友A:
可能模块内部有短路,

网友B:
估计是电流检测怀或者是驱动线路坏了

网友C:
还要注意模块的门极是否完好

网友D:
送修吧
不可以用摇表的
出现这种情况你要检查电机和线路的再就是检查所有的插件

网友E:
楼上的sunstarjz说得对,老兄你不是送去修吧,变频器是不能用摇表来摇的。你以为是电机呀!!因为摇时会有高电压产生会对你的内部模块有影响的。

网友F(2006-01-05):
正确的使用摇表是可以的。
估计是电流检测786J