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求助"三菱E60参数问题

楼主(2005-12-06):
不知道E60有没有这样的参数:可以忽视放大器未连接的报警而直接在NC里面模拟出伺服放大器的状态

网友A(2007-08-29):
高手好,请问一下,我有一台E60三菱系统编G84 S50 Z-16 P200 F1.25时主轴不反转。当Z-16到位时值刀架反走,即Z0后主轴反反转。无法完成攻牙。请问一下高手们如何调整?

网友B:
 呵呵,楼主和我一师姐同名.不过估计楼主是男的吧.

网友C:
to“靠山王1”:咨询三菱或大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