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互联
求助:西门子和三菱之间通讯的问题

楼主(2005-12-06):
我想求助一下,西门子PROFISBUS-DP网络怎么样才能和三菱Q系列PLC实现通讯,三菱的PROFISBUS-DP和西门子的PROFISBUS-DP是一样的么,他们之间能进行通讯么,是要用西门子的CP-5611通讯模块还是用三菱的QJ71PB92D,QJ71PB93D通讯模块?

网友A:
PROFIBUS-DP不存在厂家问题,只是选用编程软件和使用方式;
你是采用西门子还是三菱的软件、PLC做主站?
至于选用通讯模块是根据接入产品的需要,如CP5611是工控机用的通讯卡,即可以在WINCC下作主站,也可以作为PLC与STEP软件的应用连接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