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S

楼主(2005-12-06):
各位朋友:我公司有1992年产的东华注塑机,产品是老了点,最近出了问题。具体是这样的:开机时输入进机器参数,当关断电源后,再开机,参数就消失了。

请各位朋友多多指导!

网友A:
可能是里面的保存数据用的电池该换了.

网友B:
应该是这样.

网友C:
首先搞清楚存储在什么地方。也可能存储数据的 EEPROM 失效。

网友D:
更换电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