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变频器自带的PID调节的问题?

楼主(2005-12-06):
现在变频器有的自带的PID调节.调节的参数很少.请教与PID调节器的区别?和精度?谢谢

楼主:
变频器自带的PID调节.只能挑3个参数.请问大家用过吗?

网友A:
请问您用什么变频器,自带PID当然不如外接好了,精度达不到外接的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