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存储器校验和错误!

楼主(2005-12-06):
手头上有台东洋VF5100的变频器,上电后报警“C52”经查手册讲是数据存储器的问题,我已经更换了新的数据存储器(8K存储器),上电后故障依然存在。请教一下大家应该如何处理?谢谢!

楼主:
我将一些参数输入RAM中读写都正常。
大概格几十秒钟就会出现“C52”,并且启动,正,反转变频器也会出现。

楼主:
但是当RAM取下来的时候,已经掉电了,所以取下来的RAM内部的数据还不好做参考,还有其它的方法吗?谢谢!

楼主:
RAM中的数据好像变频器没有提供什么现有的功能进行数据外传。所以要完整的获得“好的”RAM中数据很困难。由于RAM是焊接在板子上的,当RAM取下来的时候,已经掉电了,所以取下来的RAM内部的数据还不能作为参考,请问还有其它的方法吗?像这类情况您们是怎样处理的?谢谢!

楼主:
我以前修过的一些变频器是采用EEPROM的存储数据,板子上也没什么掉电保护电路,当怀疑EEPROM有问题是用编码器写一下就好了.而东洋的变频器却用发拉电容和锂电池同时作为RAM的辅助电源,可见对RAM数据可靠的程度!东洋的怎么就这么麻烦?

楼主:
有请变频高手给出维修思路。

楼主:
请高手们帮帮忙呀!

网友A(2009-02-26):
广州唯远自动化专业维修东洋VF5100变频器,公司电话:020-83343330 83324299
传真:020-83324285
联系人:孙晓光 13682202179
公司网址:www.wygk.com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