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机界面
”大事件啦!GP2000触摸屏程序下载出错啦“

楼主(2005-12-06):
我是第一次使用GP2000触摸屏,使用PROPB3开发软件编程下载时出现”网络连接错误“,但是在PING时却可以PING通.
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小弟。
谢谢!!!!!!!!!!!!!!

网友A:
使用网络下载?
网线是否是交叉线?
你可以指定IP嘛。

楼主:
我是用跳线下载的,PC的IP是192.168.0.101
触摸平的IP是192.168.0.102
请各位指教。
谢谢!!

楼主:
各位高手请指教!!!!!!

网友B:
把网关设一下试试呢

网友C:
“网络连接错误”几个字在什么时候那里出现的?